不同采集方式改变原始信号值?

楼主(2006-04-19):
(一)将一放大电路输入端短接,然后将放大后的信号(为0)接研华PCI-1711L数据采集卡的模拟输入通道AI0和AIGND(地),另有一标准电位差计接AI1和地。
    1  当采用中断传输模式采集AI0和AI1两路信号时,电位差计(AI1)由0-200mv增大时,测得AI0通道信号相应由0增大至2mv左右
    2  对比1,我采用软件触发方式采集数据时,电位差计(AI1)由0-200mv增大时,AI0信号正常
    3  这次,我仍然采用中断方式采集,与1不同的是,仅采集AI0的信号,也即是采集一路数据,但AI1仍然接电位差计,当电位差计由0-200mv增大时,AI0信号正常(为0)

(二)为了查明原因,我将电位差计接AI0通道,而由一直流稳压电源接AI1通道,这次一切现象正常,无论改变AI0或AI1电压,对另一通道均没影响,也不管是采用中断采集还是软件方式采集

附:所采用的采集程序均来自于研华公司的安装光盘中的例子程序

我知道中断方式和软件方式原理不同,但不应采集完全相同条件下的数据时,两者有差别吧!另外,一路数据的变化,怎么会影响另一路呢?再者,我选择单通道采集,而不是双通道时,变化AI1(电位差计信号),AI0怎么又回归正常了?

我的放大电路没问题吧!是采集卡的问题,或者是主板的问题?

搞不懂呀!!请高人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這是板卡上 Multiplexer (多功器, 通道切換器 IC) 本身的特性.
沒有使用到的通道, 也請接 AGND.

楼主:
(三)我将所有未用通道(AI2-AI15)全部接地,现象依旧。并且当AI1的电压增大时,AI0随之增大。例如:AI1增至2.5V时,AI0增大至20mv

(四)去掉放大电路,用导线或一电阻(620欧)直接连AI0和地,AI1和地接电位差计或稳压电源,未见AI0信号变化(为0),正常

我开始怀疑放大电路是否有问题,重新测试了一下,只要不进行双通道中断采集,就正常。

附:以上测试前,我重新装了驱动,装了板卡。

我没有办法了,但不想放弃。请人指点一下!

  下面引用由GaryLin在 2006-4-20 10:02:00 发表的内容:
  這是板卡上 Multiplexer (多功器, 通道切換器 IC) 本身的特性.
沒有使用到的…
--------------------------------------------------------------------------------------------

楼主:
请问:会不会由于放大电路与采集卡不匹配引起的?研华公司提供的说明书中可没提过此类问题呀!

楼主:
(五)上面所有的测试均是在1ms采集一路数据的情况下,即采集两路时,f=2000Hz,一路f=1000Hz。当我将频率调小至200Hz以内时,而由AI1增大引起的AI0变化非常小。当将f设置为10000Hz,甚至更高时,由AI1增大引起的AI0变化很大。

真是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