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能解释热电偶现场侧接地与否问题?

楼主(2006-04-20):
我有个困惑,热电偶安装到现场设备,比如汽轮机轴瓦瓦温测试时,是否可以认为和现场的地是连通的?那么测量显示温度的二次表部分是否必须隔离,以避免现场地和放在控制室的二次表地形成地回路,影响测量精度?请高手指教!

网友A:
热电偶和现场的地一般是不连通的

网友B:
测量汽轮机轴瓦,瓦温时热电偶安装在现场设备上现场是不连通的。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
http://www.yudian.com/

楼主:
那么如何绝缘呢?是靠铠装吗?  如果是焊接到乌金内部的是不是就接地了?

网友C:
热电偶的现场端不得接地,接地是热电偶坏。我遇到上海汽轮机厂生产的300MW气轮机,他的6#瓦接地,我查过上海气轮机长的所有资料,都标明不接地,后果是,温度点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