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交换机
以太网中 一定要用交换机吗?

楼主(2006-04-20):
目前有个系统,西门子得PLC ,要求3个PLC站与上位机通讯采用以太网,我以前没有接触过以太网,请教一下,下位机加以太网通讯模块,这个我知道,上位机加网卡,这样可以了吗?交换机需要吗?我看采购清单里怎么有OSM交换机啊?他得作用是什么?

楼主:
大家帮帮忙阿~~

网友A:
通常需要。用集线器也可

网友B:
将各个PLC之间用PROFIBUS 总线进行连接,然后在其中主站上加一以太网模块,和计算机之间用双绞线连接
上述方案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C:
哥们是学少了点,得多多学学。要不要交换机,要看你有几个节点,如果多于两个就得要HUB了,你有三个CPU 如果和上位机用以太网用一个8口小HUB就行了。

网友D:
交换机也就120元1个,比HUB贵不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