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教s7-200

楼主(2006-04-20):
初学PLC模拟量编程,想要一个范例希望那位前辈不吝赐教.如压力传感器信号为4-20mA,在实际的压力是0-16Pa,我想知道6ma的代表的实际值,怎么编程啊,谢谢.希望能帮我写个范例.

网友A:
S7-200: AI 0~20MA对应于0~32000,所以4~20MA就对应于6400~32000,其中6400对应于你的压力0PA,32000对应于你的16PA
所以6MA对应的实际值等于 P=16×(9600-6400)/(32000-6400)=2Pa
S7-300: AI 4~20Ma 对应于0~27648 所以6Ma对应的实际值等于
P=16×3456/27648=2Pa
知道这个转换原理后,你就可以动手编程了,300PLC可以使用FC105功能块。也可以根据以上公式自己编程。
转换公式为:
P(需求的实际压力)=量程×N(通过AI模块转换的数值)/模块的最大数值
200模块最大数值为32000,300/400系列模块的最大数值为27648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啊.
是不是我问的问题太简单啊.
我真的想知道谁来帮帮我!!!!!!!!11

楼主:
yuanle,谢谢你的帮助.我试试.

楼主:
yuanle你好,下面是我写的程序
LD SM0.0
MOVW +9600, VW0
-I +6400, VW0
MOVW VW0, VW2
/I +25600, VW2
MOVW VW2, VW4
*I +16, VW4
我写的程序对吗?问下要是我要随时知道0-20mA的实际值,就我程序MOVW +9600, VW0 中的+9600应该怎么改变.要是用地址来代替,那我怎么样得到像+9600这样的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