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伺服电机、交流变频电机有电刷吗?

楼主(2006-04-20):
请问各位师傅:
伺服电机、交流变频电机有电刷吗?一个老学生提的一个幼稚问题。。。

网友A:
伺服电机没有刷,只有直流电机才分有刷和无刷的。

网友B:
电刷是配合换向器使用的电子元件,主要作用是将交变的电流转换成直流, 所以只要是交流电机,无论是否是伺服电机,都是没有电刷的.
当然,现在电机的种类和设计的进步都在发展和扩大, 直流的无刷电机也层出不穷,而且伺服的电机也有直流和交流两大类.

网友C:
‘只要是交流电机,无论是否是伺服电机,都是没有电刷的’——再研究研究!

网友D(2006-05-20):
顶,还真不清楚
各位高人,哪位找到答案,请共享一下啊

网友E:
不过我见过直流有刷伺服电机

网友B:
直流电机有电刷非常正常。

网友F:
交流电机大多数是无刷的,其转子是鼠笼式或永磁的交流电机是没有电刷的;转子是绕线式的电机是有电刷的.

网友G: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H:
我不知道交流激励电机如手电钻等算不算交流电机。

网友I:
手电钻等是交直流两用电机,其构造实应算作直流有刷电机. 可采纳 zjxuefeng 的提法: 转子是鼠笼式或永磁的电机是没有电刷的,转子是绕线式的电机是有电刷的,交流电机大多数是无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