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点火针

楼主(2006-04-20):
我想请教一下,瓦斯点火器上的点火针是怎样把着火信号给点火器的。

网友A:
不知道,我只知道燃气灶上是用压电陶瓷点火的。打火机也是。

网友B:
瓦斯点火器?不知道,估计是用温差电势的原理吧?

网友C:
里面有一个逆变电路,使其产生高压,因为两电极的间隙很小,经过的高压击穿空气产生电火花

网友D:
多种,基本是高压放电.

网友E:
点火针是不能给着火信号的.着火信号是感火针给的,是微电压.两是配合使用的.

网友F:
锅炉和焚烧炉一般是用高压点火棒点火的!!!

网友G:
‘把着火信号给点火器’——通常检测火焰产生的紫外线、红外线、电离状态(贺建华所述)。搜‘火焰检测器’。

楼主:
TO: 贺建华: 对 着火信号是感火针给的,但什么是微电压.能能否讲的详细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