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SFC图,我不太懂,谁帮忙看看?

楼主(2006-04-20):
对与这张图我的理解是: S30触发后,Y030被驱动,并触发M100的一个脉冲上升沿,X030要是同时也被驱动,则也触发一个M101上升沿,通过条件闭M100,开M101使不产生转移 大家认为我的理解对吗? 如果对,不产生转移,不能驱动S31这段程序又有何意义

网友A:
朋友上电后,初始化脉冲置为S30,同时Y30通,PLS微分上升沿输出M100一次,M100常闭断开一次,当X30这个常开条件满足,PLS微分上升沿输出M101动作一次,这时才从状态S30转化到S31这个状态。

网友B:
差不多吧

网友C:
你这个是三菱的SFC程序吧??请问是三菱什么系列的??
我一般用的是Q系列,没太见过这种程序!

网友D:
这个是FX系列的吗?我刚好看书看到这里了,是步进指令吗?

网友E:
一个是X030,一个是Y030,要看清楚了,这个SFC是有一个顺序的问题,必须在Y030输出了以后再得到X030的反馈才可以跳转,否则不能跳转。

网友F:
请问你的这个SFC是那种系列的PLC上的啊

网友G:
那你还要看,还有没有M100的触点了啊,如果有的话,还要看是什么作用啊,一:如果是报警的话,就有可能对了,他就不触发下面的状态了,不过最重要的是要看,它(M100)的作用.你说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