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电缆不是专用的行吗

楼主(2006-04-20):
现场放错了电缆,放的不是西门子的专用通讯紫线,这种情况能通讯吗?距离不算太远,大概有100米左右

网友A:
肯定有影响,有可能会不稳定。

网友B:
只要做到特性阻抗相匹配、低衰减,国产电缆完全可以胜任。我们给用户提供的都是国产电缆。

楼主:
朱先生你好,不是专用的电缆,可是还要用到西门子的接头呀,西门子的接头带终端电阻,不知道电阻匹配不匹配

网友B:
终端电阻可以另加

楼主:
那可麻烦了!

网友C:
被放错的电缆是不是双绞通讯电缆?有没有屏蔽,有没有同电力电缆走在一起?profibus的通讯速率有没有超过9600?你可以在现场试一试,如果能够通讯,就可以用,如果有条件,建议还是换成profibus的通讯电缆

网友D:
主要还是看是否满足总线通讯的需要,不是随便什么电缆就能代替,否则怎么卖那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