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直线控制

楼主(2006-04-20):
那为朋友知道如何设计自动点胶机,使用丝杠,可以吗,信号怎么给PLC

网友A:
如何设计自动点胶机?你是问点胶控制器还是带机械手XYZ的点胶工作平台?听你的意思好像是问如何设计“点胶工平平台”?是吗?个人认为自己设计的话,一个费用也不低,第二个自己做出来到底还是没有专业做的好。如果是要自己做呢?首先,您先确认做几轴的。那么相应配的马达(步进、伺服)几个,以及确认是用步进还是伺服。然后传动部分你选择用丝杆还是用皮带?那么要看你的精度要求了?当然有经费的话,建议还是使用丝杆的好。再后面呢,如果你是做多轴点胶机的话,那么就不要用PLC了,用运动控制器,要多轴联动式,如果你对点胶运动要求有插补功能的话这个也是要注意的。
最后你的自动点胶机如何动起来呢。就是你做好一个控制软件,对多轴控制器编程,信号给马达的驱动器,马达转起来,带动丝杆动。就可以了。
我司专业生产自动点胶机以及自动点胶机的配件,欢迎来电来MAIL查询zhan0754@yahoo.com.cn

网友A:
不好意思。还忘记告诉你点胶机与工作平台的联接起来了。你的控制器里有个I/O输出入口的。在编程的时候记得有给出命令输出信号给点胶机,点胶机的脚踏开关那个口联接到工作平台,这样,工作平台的输出信号就能到点胶机上来了。这样。联接起来,就能自动点胶了。

网友B:
兄弟,建议你买台FANUC机器人好了,你只要提供几个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