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组态王连接C200H变量定义

楼主(2006-04-20):
在组态王里定义OMRON-C200H变量;
1.欧姆龙C200H系列PLC,组态王的数据词典中,对应IR寄存器的变量如何与PL C的输入输出模块对应?
[C200H系列PLC的主板上提供了插槽,可以插各种功能模块,例如ID212,16点输入,OD215,32点输出,AD003,8路模拟量输入,DA004,8路模拟量输出。 1)对于数字量的输入输出模块,其寄存器地址由模块所在的槽号决定。以数字量输入模块ID212为例,其槽号为005,在组态王中您可做如下定义:变量名:ID212,变量类型:I/O整数,寄存器IR5,数据类型:UINT,组态王将读取16位的数字量。如果,ID212 16路输入状态均为高电平,您在组态王的画面中存在一文本“T”,已对它进行了模拟量输出连接,那么组态王运行系统启动后,将显示“65535”(对应二进制的1111111111111111,16路全1状态);16路输入中,第一路输入为高,其余为低,则组态王显示“1” (对应二进制的0000000000000001)。 如果您希望组态王画面中显示或控制具体某一位的开关状态,那么请选用组态王的BIT或BITSET函数(详见组态王帮助中的函数说明部分)。 2)对于模拟量的输入输出模块,模块上可设本模块的单元号,以AD003为例,如果单元号为0,8路模入对应PLC内部寄存器IR区为IR100---IR107,组态王中定义的寄存器同PLC中的定义。对于模拟量模块欧姆龙公司建议使用DM区。]
Bit
此函数用以取得一个整型或实型变量某一位的值(0或1)。用法:
OnOff=Bit( Var , bitNo);
OnOff:离散变量 Var:整型或实型变量
bitNo:位的序号,取值1至16
返回值:若变量Var的第bitNo位为0,返回值OnOff为0;
若变量Var的第bitNo位为1,返回值OnOff为1;
例如:
开关=Bit(DDE1,6); 从变量DDE1的第6位得到变量“开关”状态。
BitSet
此函数将一个整型或实型变量的任一位置为指定值(0或1)。用法:
BitSet( Var, bitNo, OnOff);
Var:整型或实型变量
bitNo:位的序号,取值1至16
OnOff:位的设定值
注意:对于IO变量来说,BitSet函数只是用于可读可写的变量。
例如如:
BitSet(DDE1,6,0); 将变量DDE1的第6位置为0。
数据类型:

Bit:1位;范围是:0或1。

  BYTE:8位,1个字节;范围是:0---255

  SHORT,2个字节;范围是:-32768---32767。

  UNSHORT:16位,2个字节;范围是:0---65535。

  BCD:16位,2个字节;范围是:0---9999。

  LONG:32位,4个字节;范围是:-999,999,999---999,999,999。

  LONGBCD:32位,4个字节;范围是:0---99999999。

  FLOAT:32位,4个字节;范围是:10e-38---10e38,有效位7位。

  String:128个字符长度

网友A(2009-04-18):
我用omron的CQM1H做下位机,编程里用到了IR100,在组态王的数据字典中定义“余额”为IR100,数据类型为USHORT,画面中有一文本,定义它的模拟量链接为"余额",为什么运行时那个文本不输出plc程序中IR100的数据呀?请老师指教!

网友A:
连接了,我双击文本,在对话框里有一项“模拟值输出”我点了下后,弹出对话框要求填模拟值输出表达式,我填了“余额”,应该是这样吧,可是运行时显示三个问号???这是为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