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在线等解答

楼主(2006-04-20):
请教各位高手,如果想在PLC上实现矩阵计算,可以怎么实现。

网友A:
PLC 就不是干这个用的!!

楼主:
能不能麻烦您给我推荐一个能在工控机上运行的能完成矩阵运算功能并且能和PLC通讯的软件?

楼主:
谢谢您,您了解PLC上模糊控制么?我想用PLC实现变论域模糊控制,所以才问PLC能不能进行矩阵运算。

网友A:
你不会只知道 PLC 吧?做什么用什么东西。

楼主:
PLC是已经定下来的,系统是分级的,上位机用工控,下位机用PLC,在这个基础上我想做模糊控制。

网友B:
可以在下面再加个通用控制器

楼主:
您说的是PLC带的模糊控制模块么?

网友A:
运算、数据处理用工控机,执行、操作用PLC。

网友C:
你可已用编程软件(如VB,VC)与PLC通讯,用它实现矩阵计算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D:
用VB、VC编程实现矩阵计算,再与PLC通讯,理论上可行,但应有PLC的通讯协议呀,是公开的吗?

网友C:
可以在基于PRODAVE-S7的基础上自己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