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程序设计

楼主(2006-04-20):
编制PLC电梯程序的步骤

1 系统设计

    根据确定电梯的拖动和控制方式及其它特殊要求,根据所在单位和个人条件,计算I/O点数和选择PC机的规格型号,并设计绘制电路原理图和安装接线图。

2 设计PLC梯形图程序

    采用PLC作为中间过程控制的电梯电气控制,在电路原理图和安装接线图设计绘制完成后,还必须设计绘制与电路原理图对应的PLC梯形图程序,梯形图程序是PLC内各种软硬继电器的逻辑控制图,它的逻辑控制方式类似于中间过程控制继电器之间的逻辑控制电路图,因此它是PLC控制电气系统设计工作的重要环节之一。设计梯形图程序时,应接PLC使用手册的方法,了解PLC的I/O接口分配、组合排列和代号,机内各种软继电器、数据区、通道代号,常用指令的编制规则和代号等。

    设计梯形图一般应遵守以下规则:

    (1)I/O点和内部各种软继电器等的常开和常闭触点可多次重复使用。

    (2)软继电器的线圈不能与左边的母线直接连接,应有过渡点。

    (3)软继电器的右边不能再有接点。

    (4)在一套梯形图中,相同代号的线圈不能重复出现。(用SET、RST指令外)

    (5)PLC的输入输出点可当软继电器来使用。

3、灌输程序

    梯形图编制好后,必须灌输到PLC的存储器中方可运行。现在大家都有电脑,我们可以用编程软件把梯形图编好,用专用的电缆把电脑与PLC连接后,就可把程序写到PLC中去了。

4、模拟运行

    程序灌入PLC中之后,先要进行模拟运行。方法可用搭接线的办法模拟输入端的各种状态,观看输出信号是否达到设计要求。

编程软件介绍

    我们采用三菱FX系列的PLC,可以使用三菱FX系列PLC专用编程软件FxGP/WIN来编程。该软件可以采用三种方式来编程:(1)输入指令方式 (2)画梯形图方式  (3)SFC编程方式。利用一根专用电缆SC-09可以与PLC通信,达到灌输或读出程序的目的。而且可以在线监控运行中的PLC,观察PLC内部各种软继电器的动作状态,使用十分方便。

网友A:
可以一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