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电动机功率?

楼主(2006-04-20):
求助电动机功率?给你一只钳形表,怎样可算得电动机的功率啊
三相380V的电源啊,有公式吗?谢谢

网友A:
没有办法算,额定电流和实际工作电流有很大的差别,负载轻重不同的时候电流相差非常大.

网友B:
简单估算,一个千瓦两个电流。

网友C(2011-06-21):
用钳形表测得电流误差是比较大的,用钳形表测得电流来计算电动机的功率时的误差是很大的。公式是:1.732X380X电流X功率因数。

网友D:
我更愿意拆接线端子板看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