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
S7300与6RA70之间使用PROFIBUS通信

楼主(2006-04-20):
《S7300与6RA70之间使用PROFIBUS通信问题》
使用第一块通讯板CBP2的参数设置:
P927 = 7 (参数化的接口使能)
P918 = * (从站地址必须与硬件组态时保持一致)
U722 = 10S (报文监控时间)
P648 = 3001(PZD1--控制字)
P644.001 = 3002(PZD2 -- 主给定)
U734.001 = 32 ( PZD1 -- 状态字)
U734.002 = 167 (PZD2 – 实际值)
还要设P654 和P671 P672吧,这样才能正常启动

网友A:
收藏,正好用上

网友B(2006-08-09):
下面引用由zjlongs在 2006-4-29 11:28:00 发表的内容:
收藏,正好用上
--------------------------------------------------------------------------------------------

网友C:
这个在<西门子工业通讯网络指南>上面有应用吧?
好象基本上所有的从站都是通过这种方式来控制的

网友D(2007-10-22):
西门子PLC采购和销售群号码 9719730。经验的交流,产品的推荐,会使我们拥有更高的性价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