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双机控制的串口问题

楼主(2006-04-20):
我现在在研究两台工控机的监控系统,遇到一个麻烦
假设为A机和B机,手拉手的与下面的设备通过串口链接
如果A机和B机都运行程序(既打开串口),就没事
但是如果只有一台机器运行程序,而另一台开机但不运行程序,则运行程序的机器读不上来数据,这时无论是运行另一台的程序还是关闭另一台的电源都可以使先运行程序的机器通讯正常.
我目前的解决办法是,当运行其中一台机器,而另一台上电但不运行程序时,使用一个单独的打开串口的小程序
请问,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另外,求一套WINCC的教程,我的邮箱babypink729@hotmail.com

网友A:
弄了半天看不懂!最好画个图并指明一个232还是485
用一个串口还是两个串口,而且什么叫手拉手?

楼主:
谢谢您的关注!
明天贴上草图

网友B:
RS232只能 一对一通讯 RS485  能 一对多通讯.   只要将 RS232转换成RS485即可. 双机控制可参考 http://www.autoyx.com/oth/inx2.htm

楼主:
这是我临时随手画的草图,谢谢指点

网友C:
可以问下 RS232J接口 在PC机上的什么位置啊他有几个管脚
我看了不少书 上说9针的 怎么在PC上找不到啊
现在的PC 是不是没RS485口 另外的485总线 有几条怎么接的

楼主:
是9针的,PC机都自带了两个COM口,就是RS232接口,用一种模块将232转换成485

网友D:
有些PC机上不带232口的,也有带一个的

网友E:
RS232转485模块的事,换别的试试

楼主:
换别的?换哪种啊?

网友F:
RS-485 有收(Receive)/送(Send)方向(direction)的控制問題, 未使用時必須被設定為收 (Receive) 模式. 如此才不會影響別人. 也許您用的轉換器, 未使用時會自動處於 Send 模式, 因而干擾到其它設備之通信.

可以改用泓格 I-7520, 不會有這樣的問題.

I-7520 RS-232 到 RS-485 转换器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products_detail.asp?pd_code=C07090I7520
# 速率:自动转换波特率, 300~115200 BPS
# 内置"自适应"芯片
# 在1个RS-485网络中无中继器,最多接256个模块
# 在1个RS-485网络中用中继器,最多接2048个模块
# 隔离电压:3000VDC 隔离在 RS-232边
# 要求使用中继器:大于4,000 英尺距离或多于256个模块

网友G(2006-08-07):
232只能1V1嘛,485才能1 V n.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原因,呵呵

网友G:
GaryLin:
你好,

假如我用7520,我不但要采集下面的数据在上位机上显示,
还要根据采集的数据来控制485网络中的执行机构,如阀门,是不是可以呢?
我的意思就是数据能从下到上,也能从上到下,中间通过一个7520转换。  菜鸟问题,请解答,谢谢。

网友H:
可以。硬件没有问题,经常就是这样接。应该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I:
现在很多笔记本上面已经没有rs232通信接口了,如果想使用,可以买一根usb to 232的线缆,再下载一个驱动

网友F:
to: 水妖
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