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闭环控制

楼主(2006-04-20):
请问在位置闭环里怎么实现速度闭环,我是要在材料试验机试验材料伸缩特性时用到,
位置闭环已基本解决,现求速度闭环,请各位指教!!!

网友A:
伺服电机本身就可以实现速度闭环啊。

楼主:
多谢! 我的电机经过传动最终带动的是横梁的升降,老师要求我对横梁进行闭环控制,说电机本身的不行,所以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恳请指教,如何在位置闭环里实现速度闭环

网友B:
伺服电机有一根编码器反馈给了伺服放大器,这个反馈本身就是速度环。

楼主:
位置闭环时横梁的速度不是就是应该是变化的吗,我怎么能让速度恒定呢?多谢

网友C:
伺服电机尾端的编码器带有位置环、速度环等,你只要设置相应的参数罢了

网友D:
在位置闭环里实现速度闭环?这个问题有点怪。
我认为,你应该是在位置环之下,建立一个速度环,把位置环的输出作为给定信号。至于速度信号的反馈,如果没有其它部件,只用编码器反馈的话,速度就是位置的微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