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高压架空输电线路张力架线施工工艺导则

楼主(2006-04-20):
超高压架空输电线路张力架线施工工艺导则
SDJJS 2-87(试行)
编制单位:中国电机工程学会输变电专业委员会
线路施工技术分会
批准单位:水 利 电 力 部 基 本 建 设 司
执行日期:1 9 8 7 年 11 月
水利电力出版社
1988北京
水利电力部基本建设司关于试行
《超高压架空输电线路张力架线施工工艺导则》通知
(87)基送字第163号
各电业管理局、省水电局(电力局)、西北、上海建设局、超高压输变电建设公司、省(市)送变电工程公司:
我国在超高压架空输电线路张力架线施工方面已取得了较丰富的经验,为及时总结、整理这些经验以便更好地指导今后的张力架线施工,中国电机工程学会输变电专业委员会线路施工技术分会组织制订了《超高压架空输电线路张力架线施工工艺导则》,并经过专业会议审查通过。现经中国电机工程学会推荐,由我司颁发试行。
本导则由水利电力建设研究所负责管理,各单位在试行中发现的问题及改进意见,请函告北京良乡水利电力部电力建设研究所。
1987年11月11日
第一章 总则
第1.0.1条 在高压架空输电线路架线工程中,用张力放线方法展放导线,以及用与张力放线相配合的工艺方法进行紧线、挂线、附件安装等各项作业的整套架线施工方法,叫做张力架线。张力加架线的基本特征如下:
一、导线在架线施工全过程中处于架空状态;
二、以施工段为架线施工的单元工程,放线、紧线等作业在施工段内进行;
三、施工段不受设计耐张段限制,可以直线塔作施工段起止塔,在耐张塔上直驼放线;
四、在直线塔上紧线并作直线塔锚线,凡直通放线的耐张塔也直通紧线;
五、在直通紧线的耐张塔上作平衡挂线或半平衡挂线;
六、同相子导线要求同时展放、同时收紧。
在充分体现上述特征的前提下,可根据工程具体条件选择张力架线的工艺流程、施工机械、施工组织及操作方法等。
第1.0.2条 利用牵引机、张力机等施工机械展放导线,使导线在展放过程中离开地面和障碍物而呈架空状态的放线方法叫做张力放线。张力放线的基本程序为:
一、展放导引绳:将导引绳分段展放,逐基穿过放线滑车,并与邻段相连。
二、牵放牵引绳:用小牵引机收卷导引绳,逐渐将施工段内的导引绳更换为牵引绳。
三、牵放导线:用主牵引机收卷牵引绳,逐步将施工段内的牵引绳更换为导线。
以一根牵引绳同时牵放四根子导线,称为一牵四放线。同理,有一牵一、一牵二、一牵三等放线方式。
第1.0.3条 张力架线具有下列优点:
一、避免导线与地面摩擦致伤,减轻运行中的电晕损失及对无线电系统的干扰;
二、施工作业高度机械化,速度快,工效高;
三、用于跨越江河、公路、铁路、经济作物区,山区、泥沼、河网地带等复杂地形条件,更能取得良好经济效益;
四、能减少青苗损失。
第1.0.4条 为保证超高压输电线路建成后的运行质量,在张力架线全过程中必须对导线采取严格的保证措施:采用不磨伤导线的材料制作放线滑车的轮槽;正确悬挂放线滑车以改善导线在滑车中的通过性;选用材料和外形均有利于保护导线的机具;选择合适的放线张力,即保证导线架空,又符合导线防振要求;加强每一操作环节中的导线保护等。
第1.0.5条 施工组织和管理在张力架线中睚有重要地位。只有合理组织和充分准备,才能使各工序紧密配合;只有加强机具保养和维修才能发挥机具效率;只有岗位责任明确、通讯灵敏可靠才能顺利进行施工和施工准备。
第1.0.6条 预防电害是张力架线安全施工的突出问题之一。电害来自于雷电、邻近高电压线路的静电感应、邻近强电流线路的电磁感应以及与带电体发生事故性接触。必须对施工全过程采取防止电害措施,设置消除电害的接地系统,认真作好接地,随时加以检查。
靠近电力线路或平行电力线路进行张力架线,应作电感应计算。感应电压超过安全电压或感应电流超过保安电流时,应视为带电作业。
必须按合理程序装设和拆除临时接地,使架空的线路在施工期间始终保持接地,新工序接地未装设,原工序接地不得拆除;必须按《电力建设安全工作规程架空输电线路篇SPJ65-82》(1982年,水利电力部颁以下简称《安全规程》)规定的操作程序装设临时接地线。
第1.0.7条 采用张力架线方法施工的输电线路,应具备下列施工条件:
一、线路上每5~8km能选择一处牵、张场场地,牵引机和张力机能运达场内,两侧杆塔允许作直线锚线;
二、耐张塔允许不打临时拉线作带张力半平衡挂线。带张力半平衡挂线时,横担随的不平衡张力为相张力的1/2;
三、耐张段长度小于1500m时,为满足按过牵引200mm验算耐张塔,耐张金具组合串中应具有调整范围较大的调长金具;
四、直线塔应设附件安装施工孔,耐张塔应设锚线孔、临时拉线孔和放线滑车悬挂孔等施工孔,孔径与施工工具相配合,承载能力满足施工荷载要求;
五、用于张力架线的导线,不得在一个线轴上包装两条导线,一根导线中不得有钢芯断头,且定长标准要符合国标要求。
第1.0.8条 本导则不包括下述特殊张力架线施工的有关内容:
一、特大跨越张力架线施工;
二、带电跨越张力架线施工;
三、采用过渡方法的张力架线施工;
四、采用环形牵放方式的张力架线施工;
五、考虑架线期间塑蠕变形校正的张力架线施工。
第二章 施工准备
第一节 机具准备
第2.1.1条 在牵放导线过程中起牵引作用的机械叫主牵引机。主牵引机应具有健全的工作机构、控制机构和保安机构,能在使用地区自然环境下连续工作。变速机构以无级变速为优。主卷扬机构工作应平稳。主牵引机的额定牵引力可按下式选用:

式中 P--主牵引机的额定牵引力,N;
m--同时牵放子导线的根数;
Kp--选择主牵引机额定牵引力的系数,可取Kp=0.25~0.33;
Tp--被牵放导线的保证计算拉断力,N。
第2.1.2条 与主牵引机配套,将牵引绳回盘至钢绳卷筒上的机械或机构叫钢绳卷车,钢绳卷车应符合如下要求:
一、驱动能源来自主牵引机,并由主牵引机司机集中操作和控制;
二、输送动力油源的高压软管接头采用密封良好的快速按头;
三、能与主牵引机同步运转,保证牵引绳不在主牵引机卷扬机构上打滑或松脱(掉套),即保持牵引绳尾部张力满足:

式中 Pw--牵引绳尾部张力,N。
四、具有良好的排绳机构,能使牵引绳整齐地排列在钢绳卷筒上;
五、具有平滑可调且允许连续工作的制动装置,在展放牵引绳时能有效控制钢绳轴的惯性。
第2.1.3条 在牵放导线过程中对导线施加放线张力的施工机械叫主张力机。主张力机应具有健全的工作机构和控制机构,能连续平衡地调整放线张力;能与主牵引机同步运转;能在使用地区自然环境下连续工作;放线张力一经调定后能基本保持恒定不变;能分别控制同时牵放的各子导线的放线张力,或用其它方法补偿各子导线在牵放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张力差;导线轮和导线导向滚轮均不损伤导线。主张力机单根导线额定制动张力可按下式选用:

式中 T--主张力机单导线额定制动张力,N;
KT--选择主张力机单导线额定制动张力的系数,可取KT=0.17~0.20。
第2.1.4条 架设导线线轴并为张力机提供导线尾部张力的机具叫线轴车或线轴架。线轴车或线轴架均应具有可调制动装置,使制动张力即导线尾部张力保持满足

式中 Tw--导线的尾部张力,N。
尾部张力不宜过大,以免导线在线轴上产生过大的层间挤压及在展放过程中产生剧烈振动;亦不宜过小,以免导线在主张力机导线轮上滑动及在线轴上松套。
第2.1.5条 在牵放牵引绳过程中起牵引作用的机械叫小牵引机。小牵引机一般随带可升降的导引绳回盘机构。起控制放绳张力作用的机械叫小张力机。当钢绳卷车能起控制放绳张力作用时,也可不使用小张力机。
小牵引机的额定牵引力可按下式选择:
式中 p--小牵引机的额定牵引力,N;
Qp--牵引绳的综合破断力,N。
小张力机的额定制动张力可按下式选择:

式中 t--小张力机的额定制动张力,N。
地线需要张力放线时,一般以小牵引机、小张力机作地线张力放线机械(但应验算地线直径与小张力机张力轮的直径比),以导引绳作地线牵引绳。符合本条两公式要求的小牵引机、小张力机一般均能满足地线张力放线需要。
第2.1.6条 导引绳、牵引绳均应使用受拉后扭矩较小、不易产生金钩且通过工艺性试验、确认可以使用的少扭结构钢丝绳。导引绳、牵引绳受拉后的扭矩方向宜与被牵放体的扭矩方向一致。可按下式选择牵引绳规格:

可按下式选择导引绳规格:

式中 Pp--导引绳综合破断力,N。
第2.1.7条 张力架线其它特种受力工器

网友A:
一直好奇50万的线路是怎么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