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值编码器要不要加机械零位的??

楼主(2006-04-20):
我从没见过绝对值编码器所以想知道是不是要加机械零位的!!因为我用的都是增量型编码器~~~都有机械零位!!

网友A(2007-05-23):
绝对值编码器,因为内部信号每个位置唯一绝对,所以每个位置都可以作为零位使用。
欢迎来电沟通。上海精浦机电 021-32031167

网友B:
不加机械零位。因为绝对值编码器有自己固定的零点。并且就算断电的时候,即便转动仍然能够保持位置的准备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