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什么是超调??

楼主(2006-04-20):
经常在各种仪表说明书中看到超调,请问到底什么是超调呢???

网友A:
可解释为:如控制温度从起始位开始升温,当接近给定值时很平滑的控制在目标位,如超过给定值,就是超调,图中红线所表示的现象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 http://www.yudian.com/

楼主:
请问,引起超调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跟PID参数有什么关系,如何避免超调?谢谢

网友A:
就是PID参数的关系啊。各生产厂的PID算法多有区别。

   目前我公司采用的是AI人工智能调节算法是采用模糊规则进行PID调节的一种新型算法,在误差大时,运用模糊算法调节,以消除PID饱和积分现象,当误差趋小时,采用改进后的PID算法进行调节,并能在调节中自动学习和记忆被控对象的部分特征以使效果最优化。  具有无超调、高精度、参数确定简单、对复杂对象也能获得较好的控制效果等特点。
   在使用过程中AI调节器 结合PID调节、自学习及模糊控制技术,实现了自整定/自适应功能,及、无欠调的精确调节,性能远优于传统PID调节器。

欢迎你使用宇电AI系列产品。谢谢!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
http://www.yudian.com/

网友B:
仪表引起超调是多方面的,比如热容积小,加热功率大的话,就会引起超调,而且有可能会很大.
西安智盛自动化仪表公司
029-85255937
www.zsyb.com

网友A:
楼上说的很对!超调的原因有很多。

楼主:
如何使用仪表自整定功能整定好PID参数后,下次再升到这个温度能否避免超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