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角度传感器

楼主(2006-04-20):
   谁有,或谁用过显示角度的东西或是传感器,还是模块.
当刀是90度是显示90度,当改变角度时,显示改变值(如,80度时显示80度)它是怎样的一个原理啊!
   谢谢!

网友A:
绝对值光电编码器+显示

网友B:
一个角度传感器+显示仪表就可以了.
可以到网站看看:www.tm-auto.com

网友C:
我用的是模拟量的。

网友D:
角位移,登陆http://www.sunmoon-china.com  广泛应用于油田行业,可以配各类配套的显示仪表。

楼主:
  TO:@Q,永恒的瞬间等,是将角度传感器信号联接到显示仪表上吧,这个仪表是一套的吧,还是能显示数字的都可以.
  TO动力勇,用模拟量是怎么做的啊!

网友A:
绝对值光电编码器有多种形式的输出:并行格雷码、RS485通讯、4--20mA输出,其中除RS485为专用仪表外,其余外面都有标准仪表。

用绝对值光电编码器的优势是精度高,无需记忆,无零点飘移、温度飘移,无机械损耗,目前价格也大幅下来了,不见得比同精度的其他角度传感器贵,正是大量使用的趋势。

如有需要可电话联系:021-62043110  裘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