轧制丝杠的生产工艺

楼主(2006-04-20):
一直卖轧制丝杠,但没能搞明白,这东西具体工艺,可否有高手指教一下,谢谢了!还有国内为什么一直没有人生产呢?

网友A:
南京工艺在作

网友B:
估计跟搓丝机差不多。但精度等级不一样的

楼主:
南京工艺好像一直也没量产,不知为什么,原理是和搓丝机差不多,但好像表面硬化,淬火,回火还用做吗,问台湾厂家不和咱讲,真是郁闷!

网友B:
询问一下thk公司看看如何答复。要询问技巧

网友C:
不应该跟搓丝机一样或相近..因为毕近工艺要求不一样,丝杆难度很高..具体我也没有研究过,不过根据常识来说,应该是跟车床一样的专用机床加工出来的.不然长度要求比较长的丝杆怎么加工啊.要不就是螺旋拉出来的,,这个工艺在国外比较成熟,国内目前应用还不广泛,成本比较高,工艺要求也同样比较高....

网友D:
我看过介绍,跟车床滚花差不多样子吧,两个大辊子棍轧。

楼主:
有没有哪位高手给一点详细的介绍,先谢谢了!

网友E(2012-08-31):
 滚珠丝杠从工艺角度认为轧制丝杠和磨削丝杠两大类。轧制丝杠因其工艺自动化程度高等特征,非常适合批量生产,而且从技术角度讲,产品的一致性比磨削丝杠要高,目前P4级以下滚珠丝杠多采用冷轧工艺,而且从环保角度来讲,轧制丝杠更有优势。

    国外轧制丝杠(欧美常称作滚压丝杠)的加工工艺比较简单,大多采用批量转制滚压而成,然后根据需要做成不同长度的滚珠丝杠。滚珠丝杠螺纹的压制工艺国内外大多相同,后期的单个轧制丝杠的加工工艺略有差别。欧美大多采用轴端硬车加工工艺,工艺简单,效率高;国内目前仍多为轴端退火后再车削轴承座的传统工艺,两种加工工艺的优劣无论从使用效果还是生产制造成本来讲,均不言而喻。大余量加工淬火钢滚珠丝杠加工工艺更有柔性,便于生产统筹安排,取代了退火工序和二次淬火加工工艺;加工出来的产品除了外观精致之外,轴端部位也减少了因多次热处理导致的滚珠丝杠性能不稳定缺陷。

    众所周知,早期,硬切削加工工艺一般是指对淬火钢硬料的精加工,对于滚珠丝杠轴承座部位加工余量大时,因为没有可大余量切削淬硬料的刀具而受限制,随着切削技术的进步,非金属粘合剂HLCBN刀具 BN-S20牌号的出现,为大余量硬车削(粗车淬火钢滚珠丝杠两端轴承安装位)奠定了基础,此牌号不同于普通CBN刀具,它采用纯陶瓷作为结合剂的CBN烧结体,经过高温高压合成,具有更好的抗冲击性能;且采用纳米级超细晶粒,其耐磨性能更优异,在加工淬硬轧制丝杠两端轴承座安装位置时,寿命是普通CBN刀片的4倍以上,由于抗冲击韧性好,单边吃刀量可以达到7.5mm,也适合淬硬滚珠丝杠螺纹断续面的加工。

    华菱超硬公司研发的BN-S20牌号HLCBN刀具(非金属粘合剂PCBN刀具)加工轧制丝杠的参数:滚珠丝杠淬火硬度HRC60-65;两端轴承安装位置需要加工余量10mm左右(不同直径规格的滚珠丝杠加工余量略有差别),BN-S20牌号非金属粘合剂CBN刀具(HLCBN)吃刀量为7mm,线速度:70--90m/min.走刀量:0.1mm/r;每个刀片可以加工160φ60直径的滚珠丝杠。BN-S20牌号刀具能够承受较大淬硬钢切削加工余量,一次走刀切除淬硬层或淬火变形量是HLCBN独创特点之一;因其抗冲击韧性好,也适合在普通车床或数控车床上车制滚珠丝杠螺纹。

    轧制丝杠加工工艺的改进,取代了传统的退火工序,节省了加工成本,使滚珠丝杠加工工艺更具有柔性,便于生产统筹安排,因BN-S20牌号HLCBN抗冲击性能和抗震性能优异,使用范围和推广难度不大,对提高国内滚动功能部件行业的整体竞争力,具有很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网友F:
审图→根据需要截取轨制丝杠→校直→端部退火→滚道抛光→加工轴端尺寸→装配→检验  →防锈包装→检验→入库发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