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空压机主电机烧毁《两次了》

楼主(2006-04-20):
今天刚上班,动力空压站就烧毁了电机:今天中午空压工例行送气,可是刚送一会主断路器就跳匣了,随后重新开机后电机烧毁,主电路一断路器熔焊。请位各位这是否与机械故障还有运行环境以级电气故障有关联否???????

网友A:
都是刚开机一会儿就出问题了吗?大概多长时间?多大的空压机?活塞机还是螺杆机?不过照这种情况看的话,多半是空压机的机械部分有问题哟!

楼主:
去年修过一次,空载运行120千瓦,不是上午还没事,螺杆机。我也认为是机械上的问题,初步认为吧。

网友A:
空压机满载运行时的实际电流是多少?是长期满载还是经常有空载的时间,现在的螺杆机的停机保护还是挺多的呀(超压、过载、高温),是什么牌子的空压机啊?

网友B:
螺杆空压机机头精度很高,价格很高,相对的控制系统就比较规范.机械部分有问题一般都能保护.要先查线路

网友C:
螺杆空压机机头精度很高,价格很高,相对的控制系统就比较规范.机械部分有问题一般都能保护.要先查线路
电机没有热保护??

网友D:
烧电机一般都是缺相造成的,有可能是接触器或者断路器粘连造成保护电路脱不开,但是你没有发现,再次开机时电机能启动但是运行起来以后缺相运行导致电机烧毁!

网友E:
有保护吗?为什么没有起作用?

网友F:
要是机械上的事每这么快,但缺相的话电机很快就烧了。

网友G:
烧电机不一定全是缺相,绝缘缺陷引起的匝间短路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吧?主断路器跳闸,如果不是线路上的原因,往往就是电机已经烧掉。

网友H:
应该象老毕说的那样.是线路或机本身的是.机械如卡滞的话.均匀超流.恰当的保护应能跳掉.给电机提供保护.且机械也有联动保护.应怀疑电机绝缘质量吧.~

网友H:
呵呵 将烧掉的电机打开.瞧瞧.看线是均匀烧毁.还是一相.或局部.就简了..

网友I:
[可是刚送一会主断路器就跳匣了]开机既然跳闸为什么不检查还要送电开机呀!

网友J:
主要原因可能是机械故障引起的,空开质量有问题吗

网友K:
应该是电机线圈的质量问题 我遇到过这种事

网友L:
绝缘缺陷

网友B:
说一下一般的螺杆空压机的保护:压差保护,出口温度保护,过载保护,空载保护,缺相保护,短路保护,这是基本的保护当然档次高一些的还有别的保护.

网友M:
1) 电机内部短路?
2) 线路老化,发生短路?

网友N:
关注中。
本人曾经从事过压缩机的控制系统工作。但是没有碰到过这种事情。螺杆机的保护比较全的,正如毕工所说,有些还有电流不平衡保护以及相序保护等。
我曾经碰到这种情况:压缩机的风机没有缺相保护,由于接触器故障导致缺相,压缩机因为电机堵转电流过大而停机。
而压缩机的主机一般都有缺相保护的。所以我个人认为电机因为缺相烧毁的可能性相对要小一点

楼主:
春天的虫子谢谢你的回复,就是断路器由于空压机长期恶劣条件运行,使接触器熔焊还有断路器也是熔焊造成断路器脱不了扣,重新开机缺相运相,烧了电机,对此修电机用了2K多,于是在我强烈抨击领导下,装了空调了。。。。

网友O:
什么空压机,连缺相保护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