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istData标记名设置。

楼主(2006-04-20):
如下是我的HistData设置:
HDWDataDir = "C:\Program Files\Wonderware\intouch";
HDWDBDir = "C:\Documents and Settings\we\My Documents\我的 InTouch 应用程序\TEXT";
HDWStartDate = "2006-4-03";
HDWStartTime = "10:40:22";
HDWDuration = "0.5M";
HDWInterval = "2S";
HDWFilename = "E:\HistData.csv";
HDWTags = "$Date,$Time,aa1";
当把writefiles置1的时候,提示在Data Dir的指定的路径中没有请求日期的日志文件。
请教各位大侠 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
HDWDataDir和HDWDBDir 这两个TAG到底该如何设置?谢谢!

网友A(2006-06-15):
你是不是没有启用历史记录啊?在菜单:特别\配置\历史纪录 下,勾选上。

网友B:
在访问名中也应该将他加上,并且要保持一直开着。

网友A(2006-10-09):
或者,你可以用系统函数给HDWDataDir和HDWDBDir 赋值,不用具体指定,到时系统会根据你工程里的设置自己去找。赋值如下:
HDWDataDir = HTGetLogDirectory();
HDWDBdir = InfoInTouchAppDir();

网友C:
老大,Datadir指的是你的InTouch历史数据文件的保存目录,不是In
Touch软件的安装目录! 把你的Datadir改成和dbdir一样,试试吧.
另外: 建议你不要用那么长的路径, 可能会有问题的.

网友D:
楼上的朋友说的没错。Datadir指的是你的InTouch历史数据文件的保存目录,不是InTouch软件的安装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