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跳转指令的疑问?

楼主(2006-04-20):
如果有一段跳转指令,FNC 00 P8 在它跳转到标志位P8的时候中间的输出会是怎样的?
CJ
比如中间有 LD X001
OUT Y001
LD X002
OUT T0 K10
这些程序中原先 X001,X002 为ON或OFF,分别在跳转中会是什么情况?

网友A:
执行跳转指令后,跳转指令外的程序你可以当它不存在

楼主:
我听说
在跳转的时候,中间的程序还是会计算的,只是不会有输出,对吗

网友B:
一般执行跳转指令时,中间的程序就不会再计算的,除非某些特殊的时间继电器

网友A:
只是会扫描跳转外的程序,不会执行吧

网友C:
CPU不会扫描这些程序,更不会执行.就像:泡沫梦幻:所说的那样,除非一些特殊的系统继电器

网友D:
就当没有看见他们吧,不执行。

网友E:
如果上面y1通,跳转后还是通

网友F:
跳转后跳转程序里的不保持,除了set执行的结果,及其保持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