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和可视倒车

楼主(2006-04-20):
   大家好,我是位新手,问个问题:倒车CCD采集视频信号,经过压缩处理后,视频数据可不可以在CAN总线上跑(倒车速度较慢,丢帧不影响),并且在驾驶室显示器上实时显示?若可以应注意哪些问题?
     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呵呵 我们公司有做过这样的系统,在显示屏上显示发动机的油温 油压,和通过视频采集卡采集图象等参数。底层为一个带CAN2.O 和CANOPEN接口的I/O控制器,显示器为一个带CAN的触摸屏.现主要用于国内主要工程车辆,及各种大型设备.

网友B:
可以的 can总线当作传输介质 但是 返回的信号还要解压缩 然后再转换到屏幕上

网友C(2006-12-28):
欢迎交流CAN相关技术  gsjcn@163.com QQ 29992108(不长在线)
-----------------------------------------------
提供CAN光纤模块、ISA接口CAN适配卡,CAN总线采集模块,多重冗余,稳定第一 办公电话:0531-82999787 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