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求!求!现在想用Labview实现USB2.0的数据采集

楼主(2006-04-20):
我是一个labview新手,现在想用Labview实现USB2.0的数据采集。
1.USB2.0采集所用的daq硬件设备需要什么型号板卡,NI的那种适合。
2.您有没有合适的数据采集程序,让我参考一下。
3.所用到的驱动程序是板卡自带的吗?
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A:
你有什么具体的要求?simeonpu@163.com

网友B:
DAQPad-6016, DAQPad-6015, USB-9233, USB-9221, USB-9201, USB-9215, USB-9215A, USB-9211, USB-9211A, USB-6009, USB-6008
采集程序在驱动安装后会有的,驱动是板卡自带的,当然也可以从网站下载
还有北京阿尔泰的USB2810也是支持USB2.0协议的。提供了LabView例程。很好用!

网友C:
可用澳德公司www.ade-tech.com 的 labjack U12(美国产品) 可到网站上下载其中文使用说明书及编程手册 USB 2.0接口,带有很多数据采集的VB,VC,C++,labview 程序范例,你可以在这些程序范例的基本上修改编程,不一定就得用NI的产品
说句公道话NI的产品的确好,但是很贵,如果你只是学习编程用,用多采集模块都行的
需要资料请联系QQ 36197365 MSN yedaliang@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