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自耦变压器的问题。

楼主(2006-04-20):
我有一个37的电机,用自耦降压起动,自耦变压器可以用20KW的吗,如果不行原因是什么?

网友A:
37KW的自耦变压器可以启动20KW的电机,

网友B:
老毕,你玩文字游戏吧?
应该不行的,一般要选至少同容量的自耦变压器。

网友A:
没有,只要保护合适,自耦变压器越大越好,当然成本...

网友B:
毕工:我的意思是你看清楼主的问题再回答,你怎么随便给别人改条件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