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教关于进口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6-04-20):
我在一家污水处理厂工作,厂里有几台30KW的进口电机,是给水供氧的。经过一个月的运行下来,发现功率下降了,给水供氧量不足。刚开始还可以,电流50A左右。而现在只有40A,有时热继电器还会跳掉。并且我们水的浓度在加大,等于给电机的负荷在加大。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用的应该是离心风机.热继电器还会跳掉跟这个问题没有关系

网友B:
风机不就是用马达带动风叶转的吗?请教毕庆民什么是离心风机啊!!

网友C:
电流下降应该是跟风机负苛有关跟电机无关,可测一下电机转速,你用的就是离心风机,还有罗茨风机。污水处理厂有用变频器吗?

网友D:
管道漏气了吧?电机的负荷不是变大了,而是变小了。
一般这种场合用螺杆式的多些。离心或轴流的压力应该很难达到要求。要把空气压入水底的。

网友E:
水的浓度在加大,等于给电机的负荷在减小吧,如果是离心风机的话,可热继电器还会跳掉,不明白,可能是别的原因吧

网友F:
电流减小而热继电器动作,热继电器整定值对吗?热继电器是否老化了?换一个热继怎么样?

网友G:
有没有动过阀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