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焊机

楼主(2006-04-20):
请教各位师傅
电焊机在焊东西的时候它是短路的为什么电焊机烧不坏啊
它和变压器原理是一样的为什么变压器短路能烧坏而电焊机烧不坏啊
请各位师傅讲解讲解啊
谢谢拉

网友A:
电焊机变压器电压一般是陡降性.当然不能长时间短路.不同普通变压器

楼主:
毕师傅我不太懂你那个词什么是陡降性
在给我解释解释
谢谢拉

网友A:
焊接电源分:直流,交流,脉冲.你想知道什么形式的电源?

网友B:
作为一种特殊变压器,交流电焊机的磁路设计了可调节的气隙,形成比较大的内阻(感抗,同时可以调节焊接电流大小),电流大的时候电压降比较大,通常空载 70-80 V ,焊接时约 30-40 V,再加电流设计比较大、散热好,所以电焊机烧不坏。 在焊东西的时候它其实不是短路的,电弧就是负载,回路不短路(焊工的技能说到底就是在各种情况下保持均匀的高温电弧,短路也不能焊接)。

网友C:
在焊东西的时候它其实不是短路的,电弧就是负载,回路不短路。

不太同意周公的看法,电焊机不是工作在短路状态下的?弧光短路难道不是短路吗?电焊机二次测电压一般只有60-70V,有的更小。除了它本身变压器的特殊结构外,我想还与它有限制短路电流的电抗器有关。

网友D:
小功率电焊机一般就没有电抗器啦。全靠铁心的特殊结构来保证陡降的外特性。
周公说的“焊工的技能说到底就是在各种情况下保持均匀的高温电弧”,不太全面哦,这只是一个最基本的基本功,手法而已。呵呵呵……

网友B:
任何回路,只有电源和负载。在电焊过程中,焊机是电源、电弧是负载。电弧是一种纯阻性的负载,过去探照灯就是电弧发光的,现在的电弧炉也是利用电弧的高温热能炼钢的,焊接也一样道理。这是专门设置的工作状态,和‘短路’不是一个概念,一般说短路指不应该产生的回路。 ‘这只是一个最基本的基本功’没错——还有什么不在‘在各种情况下保持均匀的高温电弧’范围?

网友D:
电弧准确的说应该是负阻性的负载吧?
焊工技能,包括很多方面,如对金属材料特性的正确认识、焊接工艺的正确把握……晕,我也不知道太多的专业名词,如果焊工的技能仅限于此,那么电工也应该能熟练接线就可以啦,呵呵呵,欢迎指教。
有点离题了。

网友B:
'对金属材料特性的正确认识、焊接工艺的正确把握……晕'——都是为电弧服务的。
‘电工也应该能熟练接线就可以啦’——你看是不是?

网友E:
电焊机的变压器.无论是整体的还是外加了电抗器的.都具有使电弧稳定燃烧的外特性曲线.及或二次短路情况下.这个特性--漏抗.也把电流限制在安全的范围内.并且一般的磁线都选择大截面扁铜.据暂载率把热量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所以一般短路和额定下不会烧掉..
   一般的变压器.外特性都平直的.也就是说.短路情况下.短接电流趋于无穷大.所以有时就会烧掉..

网友B:
吴刚:为什么说‘电弧准确的说应该是负阻性的负载’?它仍然符合 I = U / R 呀。。。。。。。。。

网友B:
关于‘电弧是一种纯阻性的负载,过去探照灯就是电弧发光的’:

3.探照灯兵
探照灯兵是以探照灯为基本装备,保障夜间作战的部队。
在防空作战中,探照灯兵的主要任务是照射空中目标,保障航空兵歼击部队和高射炮兵部队的夜间战斗;在地面战斗中,它的主要任务是照明目标、地形和迷盲敌人。
探照灯是一种用于远距离搜索和照明的装置,在军事上主要用于搜索以及照射空中、地面和水上目标。
探照灯起源于19 世纪初出现的反射镜聚光灯,19 世纪末开始利用电弧作为探照灯的光源。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飞机的出现,这种照明装置开始用于防空作战。
探照灯一般由抛物面镜、放在它焦点处的强光源(高炽热电弧或白炽灯泡)、壳体、转动机构和底座组成。
从光源发出的光,经过抛物面反射以后,向空中射出平行光束,通过转动机构,能使壳体上下、左右转动,使光束射向任何方向。它的照射距离一般为10 到20 公里。
探照灯的光源有大小之分,小型探照灯的光源多用白炽灯泡,大型探照灯的光源多用高炽热电弧灯泡。
装有雷达的叫作“雷达探照灯”,靠雷达的导向能迅速而准确地照射目标,并自动跟踪。

可见:ebook.mumayi.net/76/kwdw/ts076063.pdf 、 http://www.google.com/search?q=%22%E6%8E%A2%E7%85%A7%E7%81%AF%22*%22%E5%85%89%E6%BA%90%22*%22%E7%94%B5%E5%BC%A7%22&hl=zh-CN&lr=lang_zh-CN&newwindow=1&start=10&sa=N

网友F:
晕---真是知识渊博

网友D:
下面引用由周公在 2006-4-21 12:12:00 发表的内容:
  吴刚:为什么说‘电弧准确的说应该是负阻性的负载’?它仍然符合 I = U / R …
--------------------------------------------------------------------------------------------
抱歉,我也不能准确的解释这个问题,或许可以用非线性电阻的概念来解释。

网友B:
非线性电阻 不等于 负阻性。揣摩一下???

网友G:
"电焊机在焊东西的时候它是短路的为什么电焊机烧不坏啊?"

1.焊东西的时候:电弧起了分压.
2.焊条与工件直接接触,则电焊机的输出电压
  全部作用在二次绕组,会烧!

网友A:
电弧应用很广,电阻随弧长变化.焊条电弧焊接适用范围宽,焊条拈连属于短路.

网友H:
周工说的有道理。!!!!
但要明确一点:焊接时电压下降的很低,16---20V左右。

网友I:
电弧准确的说应该是负阻性的负载,电阻随弧长变化

网友J:
电焊机工作在外特性和内特性的交点上,

网友K:
甘请问焊接时,焊条焊接开始时一定会与与焊面接触的,焊接过程中我留意过那时焊条好像同焊面已面无直接的接触,有一定的空隙

网友L(2006-09-26):
大家只要知道电弧就是负载,焊接时电弧充当负载不会短路就可以了

网友J:
哦!@原来是这样!

网友M(2006-12-22):
真是厉害啊,请教一下各位高手,交流,直流,还有脉冲,逆变,高频逆变都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J:
看结构的不同,交流和直流是输出的不同,逆变也分交流和直流,脉冲的是WSM之类的焊机

网友M:
非常感谢lyh94229
能不能更加详细的讲解一下他们各自的工作原理啊,什么叫WSM啊?直流焊接电源是不是就是触能式的啊?你指的交流和直流输出不同是不是指在焊接时一个输出的是交流电一个输出的是直流电?

网友N:
   “电焊机在焊东西的时候它是短路的为什么电焊机烧不坏啊
它和变压器原理是一样的为什么变压器短路能烧坏而电焊机烧不坏啊”

1、电弧焊的要求是,起弧电压70V,弧焊电压30V;
2、电焊变压器为了满足电弧焊的要求,必须有徒降的外特性;
3、一般变压器要求外特性平直,实际上有一点下降而已,既负载增加时,电压基本稳定,下降很少;
4、为了获得徒降的外特性,电焊变压器的铁心、绕组采用了增大漏抗的措施,例如设置了活动漏抗铁心,一、二绕组分装在不同的铁心柱上;
5、当空载时,漏抗小,输出电压高70V,焊接时电流大,漏抗大,电压徒降30V;
6、即就是短路(焊条与工件直碰),由于漏抗大,电压低,不会出现很大的短路电流,或者说不怕短路!
7、什么是漏抗,就是一次绕组电流的磁通只有一部分通过二次绕组,二次绕组的互感电势/匝小,而且电流越大漏抗越大;

网友O(2008-01-26):
  诸位前辈:新年好!
  不知哪位能否提供有关电焊机(可控硅) 维修方面的资料,(要有视频就更好了)我是维修,想从实质入手,在工控网上学习维修时也感觉很少涉及.如若没有, 是否建议高手们能否给做一些,也好让我们新入门的新手打好基础,再来网上听听看看就容易的多了.最后也请浏览该主题的工控朋友,支持一下------顶个,好让高手们能方便在前面看到,帮助.学习。
  不胜感激!

网友P(2009-03-16):
如果我现在用BX1-400的焊机,他的实际输出功率是多大,是如何计算的?正常工作状态下的工作电流多大?

网友Q:
BX1-400的焊机,他的实际输出功率是多大?

输出功率与暂载率相关,100%时,意味着可以连续工作,25%时,输出功率最大,但不能连续工作,焊接工作时间与总时间的比例是25%,具体的功率,在铭牌上有。

网友R(2009-07-14):
逆变焊机没有输出电压实咋回事!

网友S(2010-03-05):
请教一下大家 怎样在满足焊接工艺的条件下提高送丝速度?

网友T(2010-05-12):
顺德中电电子,主要生产CBB21,CL21薄膜电容器,主要应用于逆变电焊机,IGBT,质量好,价格有优势,欢迎朋友多联系,联系电话,13679866639,王先生

网友U(2013-07-24):
 主要产品有:网罩骨架单点机,外环机,中环机,数控打圈机,液压机,修边机,对碰机,网罩提手机,点焊机,T型焊机 自动折弯机 排焊机,缝焊机,龙门焊机,机器人焊机,打链机,打扣机,压扁机,调直切断机 ,衣架钩组合机,桶耳机,宠物笼专用焊机等。

  联系人:舒朝阳

联系电话;18664238708   QQ:1292895884

  http://zhaoyang81.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