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机器被所后输入以前的PLC程序能否运行

楼主(2006-04-20):
设备OMRON程序里面设有三级密码,即机器运行一段时间即被锁死,要输入不同的密码,但程序可以上传和下载,是否把以前的程序再下载到PLC,即可解决,或者拔掉PLC电池再上电,能解决吗?

网友A:
把CPU换了。重新下载程序,可能是CPU设的密码

网友B:
不一定,看以前的程序是怎么写的了

网友C:
有三级密码???

网友D:
如果没有密码把里面的程序清除重新写过就OK了

网友E:
重下载后,可以的

网友F:
先清空内存,然后从新下载就可以,你可以自己看程序,把里面限制的地方删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