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简单的问题

楼主(2006-04-20):
怎么三凌的MELSOFT系列GXDeveloper编程软件中无法写入指令SRET啊??
好象在指令表中也找不到这个指令.我看FX系列的说明书上说,三凌的有这个指令啊

网友A:
是不是RSET呢,这个指令嘛用?

楼主:
不是
是子程序返回指令SRET??
不知道为什么无法找到这个指令

网友B:
可以的呀,我試過的,看看編程手冊吧,應該就知道的

楼主:
TO guafa58:
你用的是哪个软件?
我用的是MELSOFT系列GXDeveloper编程软件,在软件自带的指令表中根本就找不到SRET这个指令啊!

网友C:
可以的
你多试下!!

网友D:
刚试了一下,PLC类型选FX2N(C)时,在点击“[ ]”后,直接输入SRET后,能“程序变换”;
在点击“[ ]”、出现梯形图输入方框后,帮助-所有指令-键S、可找到SRET;
或者,帮助-程序分支指令,可看到SRET指令。
未知,我的理解对否。

楼主:
TO hdss 我按你的方法试过了,确实可以.而且类型FX1\FX1N(C)也可以. 但为什么选其他的PLC类型就找不到这个指令了?? 这么常用的指令,难道还有的机种不支持??!! 而且他们都能支持CALL指令,却不支持SRET指令,岂不狂晕??!!

网友E:
没有不一定就不支持呀,软件也许有漏洞吧!

网友F(2010-03-17):
一样的遭遇呀兄弟,shizai

网友F: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了,狂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