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变频器进线侧安装熔断保险的必要性

楼主(2006-04-20):
变频器abb 110kw 510系列 风机水泵类 请问是否有必要在变频器的进线侧,空开的下方安装速熔保险,如何选择容量,有何具体要求,对应空开如何选择,请大家赐教!

网友A:
本人认为没有必要,变频器本身带的保护动作足够快了。空开选择没有特殊要求,按照一般原则选型即可。

网友B:
空开已代替快熔。

网友C:
我们安装变频器都有没有安的,当然肯定安比不安的好,

网友D:
空开不能代替快熔,起不了短路保护作用。空开动作时,变频器也炸坏了。我们通过这么多年的使用总结及参考老外的设备得到血的教训:变频器输入侧一定要加快熔。

网友E:
完全有必要,因为装了可以保护变频器呀,变频器的那么多的保护是保护电动机的.当发生短路时,可以有效的保护变频器.

网友F:
熔断器容易缺相

网友G:
加是必要的。不过我遇到一个问题就是速熔的容量选择。一次我把0.75KW380V的变频器加10A的快熔,竟然5分钟内熔断,为什么???

网友:
我们用的全是ALSTOM的,进线全用的带熔断的刀开关。熔断器容易缺相我们在每个熔断下面加有一个闭点,熔断后变频器就停止工作。

网友H:
李工说的对呀:空开已代替快熔
没有必要的.

网友I:
空开和快熔的动作特性是不一样的,要说空开能完全替代快熔自是有失公允,不过多数场合下也都是这样用的

网友J:
不过快熔的选择也要考虑动作特性,否则还不如不装!!!不是所有的快熔都能及时,可靠保护变频器的!!

网友K(2006-05-23):
大功率的>55kW有必要,看看各大品牌变频器硬件说明书就知道原因了

网友L:
各家厂商都没有一个定论,快熔选择不当还容易误动作,一般在逆变器的一次必须加快熔,变频器加空开足够,且很多变频器内置快熔保护

网友M:
变频器加空开足够这句话,差亦.
在变频器前加空开是为了保护变频器,但空开保护不了变频器是实际情况.因为保护整流模块的I平方*T时间要求是空开完全无法完成的,
从理论上讲应该采用快熔保护才是最适当的,
但在现实中由于使用快熔的选用不合适,或者快熔的过度反应造成变频器经常性停机.所以才导致很多朋友怕麻烦,就直接采用空开.
上面的朋友说很多变频器内置快熔保护,没错.
不过这是装在直流母线上保护IGBT的.

网友B:
大家按变频器说明书接线就没错,不过很少说明书要求输入加装快熔,因为这个是过时的做法!

网友N:
同意李斑竹的说法!

网友M:
为什么现在的说明书大部分都不画快熔?
很简单,因为现在的整流模块耐压比以前高了,而且装快熔后经常熔断的话,用户使用不方便.厂家怕麻烦.就干脆不画了.
这些并不表示空开可以替代快熔,也不表示快熔保护是过时的.只不过是没有普及使用而已.

只要分析一下空开和快熔的动作特性和时间就知道了.

网友O:
可以不装!快熔和变频器保护比起来,速度还是慢啦很多,所以很多厂家也就没有要求安装!

网友P:
我们公司采用的国外系统设备在变频器前是加熔断器的,实践证明加上是必要的.曾经我们选大了一组熔断器,导致变频器内部熔断器烧坏,更换起来相当费时费事

网友B:
你的国外系统设备在变频器前是否有装空开?

网友Q:
建议加快熔。

网友B:
1)变频器内部与前面快熔作用是有所不同,内部的快熔主要是为了切断大电容供给模块的电能,防止模块短路时发生爆炸。模块短路时外面的快熔是救不了里面的快熔。
2)变频器前面加装快熔或空开都可以,两者都加是浪费,只装快熔是省钱。

网友B:
空气开关性能很重要,经常看到有安装空气开关的变频器也炸得很厉害,原因就是空开性能不好,保护电流也不能选取太大(通常是2倍额定电流)。

网友B:
为了做到更加安全,最好重复安装空开,如一个电柜有一个总的空开,里面每个变频器再配一个空开。

网友M:
1,重复安装空开是为了做到断路器的前后选择性保护.
2,外面加装的快熔是为了保护整机,当然直接受益的是整流模块.
而且前面加装快熔绝对不是为了省钱.计算过BUSMAN的熔断器多少钱吗?
虽然很多时候一些国产熔断器的价格确实会比空开便宜一点.
很多国外的设备厂家考虑第一位的大部分是设备的安全运行而不是价格.

网友R:
变频器使用手册没有要求安装快熔。

网友S(2006-06-30):
我安装了这么多年都没加过。还遇到过负载短路的,可变频器显示了代码——没出问题。

网友K:
看看国外的图纸,大多数说明书上还有,特别是大功率的,毕竟快熔比整流便宜

网友T:
我的想法是安装熔断器比空开更安全些,现在国内行业统一都使用空开,那是因为空开使用方便,操作起来简单些而已.再说了熔断器比空开的开断速度快些,可以更好的保护功率模块,而且使用熔断器时,可以防止在不检查出来故障的情况下启动!

网友U:
熔断器的电压要大于变频器的额定供电电压。
熔断器的额定电流大于变频器额定电流的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