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家庭电源

楼主(2006-04-20):
我这里有个问题想请教大家,我家里其他电源正常,就是书房的电源不稳定,有时候电压达到280V。

网友A:
不知道你家进了几相火线?如果是单相火线不会出现这现象吧

网友B:
有鬼啊,不可能吧,都有什么用电设备啊?

楼主:
什么设备都没有用啊
进线也是单相,我的电脑都修了两次了。
请高手指教!

网友C:
我觉得不可能的事,要是真的我无法解释。

网友D:
你的万用表没有点了吧 和我的一样出错了啊 快换表测过

网友E:
没有可能的啊...只有一个可能,你家离变电站,是不是很近啊.有可能,送过的电压,就是很高啊.

楼主:
不应该阿,如果不正常,都不正常,怎么只有一个插座电压有时高有时低啊?

网友F:
呵呵 不是在互弄我们吧! 那就是你家真的有鬼咯~~~~~

网友G:
电压升高,建意楼主去检查一下你房间的工作零线及主干零线有无接触不良,你房内工作零线有无接地等问题,我原遇见过一房间内电源由于零线接触不良至使房间电压升至300V烧坏用电器的情况

网友H:
火线对的,零线接在保护接地上了.保护接地配电房没接好. 家总配 应加装漏电开关

网友I:
你说的这种情况我认为不太可能发生

网友J:
你平白无故的还嫌了几十伏电,没多收你电费吧

网友K:
想不明白

网友L:
大概是万用表快没电了,那时候误差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