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关于~皮带、传动~~

楼主(2006-04-20):
交流伺服电机,皮带传动,主轴``请问如何判别皮带哪种松紧程度才是合适的!?

网友A:
我建议你采用齿形带,传动更准确,不易打滑。

网友B:
诶,太简单了,,,,用同步带传动就可以了...

楼主:
对不起~~那么用同步齿形带传动时如何克服高速转动时噪声过大的问题呢?

网友C:
不跑偏、不滑落,就是这个程度了。

网友A:
噪声过大?有多大。 说实话这问题倒不清楚,不过好象没听到多大噪声。

楼主:
齿形带高速传动时的啸叫 ~~ 90多分贝吧~~

网友A:
90分贝?? 你用的速度是多少。

网友D:
为什么不考虑用齿轮传动呢?老兄,一定是要用带传动吗。

网友E:
异常噪音有2种情况
1 带拉力过小
2 急剧启动或停止
另 测皮带的张紧力有一种仪器.皮带的张紧力是和主动轮,被动轮还有中心距有关,计算以后才能知道你需要多少张紧力来张紧皮带.
如要帮忙可联系我.

网友F(2007-09-16):
会操做不会说,又不好画图给你解释,抱歉

网友G(2007-11-11):
利用张紧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