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套电路三种启动方式

楼主(2006-04-20):
一套电路三种启动方式 在这套电路中可以实现三种启动方式 1、直接启动: 电机接D1、D2、D3 。 2、星角启动: 电机按规定接D1 --- D6 。 3、双速启动:电机低速接D1、D2、D3;高速接D4、D5、D6 。 在如图所示的电路中可实现 1 和 2 两种启动方式。将接线柱1-2之间和3-4之间的跳接线去掉,把 2 和 3 连接起来,就可实现第三种启动方式。 抛砖引玉,期望有更好的设计,大家交流。

网友A:
主电路画的简单了些,

网友B:
不知道楼主的双速启动是什么概念?双速运行的接法是怎么样的?是三角形、双星形接法吗?能详细解释下吗?

网友C:
是普通电机吗?

网友D:
主电路的画法融合了系统图的思维,是时下的原理图的教流行的玩意。不过,相信30ys以下的同行一定不大习惯这些旧符号。   双速启动就是电机启动时通过电路控制来选择该电机的极对数,至于运行时是高速还是低速,分析电路图吧,其实高启低运,低启高运都可以通过电路实现。另:该电路所示的元件的计算肯定要让你颇费心思。

楼主:
 双速电机在纺织厂用的较多,如梳棉机、细纱机等,一般采用的是4/6极,低启高运。而星-角启动大都用在风机上。

网友E:
    呵呵  我在印染厂做过 那一般用4/8极的

网友B:
原来是变极调速的,如果是三角形,双星形变速的用三个接触器还能实现吗?

楼主:
纺织厂用的双速马达大多使用的是Y/Y型,低启高运。
这套电路只不过是将几种成熟的起动电路揉合在一起。这也可给大家一个启示,电路设计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通过简单的变换连线,就可以达到其它目的,这可拓展我们的思路,增强设计的灵活性。

楼主:
真是超级菜,呵呵~对不起,跟你开个玩笑,大家轻松一下。
我谈一下这个电路的由来,当初有台马达用的是星-角起动电路,这台马达坏掉后,没有相应的马达更换,只有一台Y/Y接法的双速马达可用。怎么办呢?只有两种办法:一是等修复;二是改电路,为了不耽误生产我们采用了改启动电路的办法。通过对星-角启动和双速启动两种电路的分析发现,修改电路的突破点就在1C和3C。动作过程应该是:1C动作时3C不可动作(为什么,先卖个关子),然后由1C切换到2C,完成启动转换。照此思路进行下去找到了最简单的修改办法(如楼上图示)。后话不用说了,反正花了三四个小时,对生产的影响还不是太大。

网友F(2006-05-26):
一个好问题。

网友G:
请楼主说明白。

楼主:
你想明白什么事,我再具体讲。

网友H:
请教一下:
我没有接触过双速电机,所以对楼主画的电路主电路没看明白.
楼主用的是YY/Y双速电机吧,书上说这种电机的三个绕组的首端和中间抽头有引出线,而尾端则在电机内部接到了一起,作Y点.Y形接法时电源引到三相绕组的首端,YY接法时电源引到三相绕组的中间抽头,并将首端短接.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2C闭电机接成Y,1C,3C闭电机接成YY.问题是怎么接成Δ形的?电机内部那个已经接好的Y点怎么处理的?如果不去理会已接好的Y点,1C,2C闭时最多只能将半个绕组接成Δ形,另半个为Y形,问题是YY/Y电机的半个绕组只能承受相电压呀,加线电压不会烧掉吗?

网友I:
楼主有点小聪明,不错

网友J:
单绕组Y/Y型双速电机,如何星角启动?要明白电机原理.不要乱改.

网友K(2007-06-02):
"布代和尚说不得"的发言很有见地,有空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