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教如何使用伺服编码器模块

楼主(2006-04-20):
各位好:
      我现在用伺服马达,在进行位置控制时,发现马运行不如自己所愿,所以想通过查看编码器内部接收多少脉冲,来确定我发送的脉冲个数是否对,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编码器不是用来接收脉冲的,是用来发送脉冲的。
除了用示波器看以外,你就要仔细看你的伺服手册了。

楼主:
那怎样才能知道我发了多少脉冲?以便好位置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