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低温下PLC能否工作?

楼主(2006-04-21):
环境温度可达-25度,PLC能否可靠工作,有没有好办法?(如控制想安加热器或做保温)
低温是否会造成硬件损坏?

谢谢!

网友A:
一般的PLC可能不行,但好的还是可以的,我们公司曾经给某军工企业做过项目,他选了几种PLC测试,要求在零下40度正常运行,还是有些PLC可以的.

网友B:
一般使用环境温度都是0--45/55度,温度太低不能保证可靠工作.可以在控制柜加装加热器或柜空调--去湿保温,且要停机不停电.

楼主:
能提供几种加热器、温控器及箱体保温方案吗?(箱体空间0.1立方米,防止加热烤坏线及器元件)谢谢!

网友C(2023-12-26):
极寒环境储存时不上电的时候,屏会冻坏的,能上电啥都好说,就是不上电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