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稳压)低温下能工作吗?

楼主(2006-04-21):
环境温度可达-25度,电源能否可靠工作,有没有好办法?
低温是否会造成硬件损坏?

谢谢!

网友A:
低温时电源中的簿弱环节是铝电解电容器,铝电解电容器在低温时,电解液凝固,容量降低失效,当温度升高后,一般可恢复工作。
据了解,当今铝电解电容器已有可在 - 55 °C 到 + 105 °C 下工作的产品。
参考:
http://www.vishay.com/docs/90003/94sa.pdf

楼主:
能提供几种加热器、温控器及箱体保温方案吗?(箱体空间0.1立方米,防止加热烤坏线及器元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