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步进电机控制的参数问题

楼主(2006-04-21):
小弟请教一下对于步进电机的参数中,保持转矩和堵转转矩时一回事吗?不是的话,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呢?谢谢!

网友A:
保持转矩是步进在特定参数下静态情况下所能够带动的力矩,堵转是指失步的情况。
个人认为,请高手指正!
举个例子:
就我公司JQF57F78-03来说,静态,电压40V,电流4A,整流。保持力矩22Kg.cm。
   动态:2细分 24V 4A  1000HZ  带动力矩8Kg.cm,再大就失步了。

网友B:
请看: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70478
步进电机的保持转矩 在额定励磁方式和额定电流或电压下步进电机的静转矩和转角之间的关系叫做静态矩角特性,它是一个接近正弦特性的曲线,在该曲线峰值处的静转矩就是最大静转矩。 对应不同的测试组合,步进电机每一个具体转角的最大静转矩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保持转矩就是这些最大静转矩中最小的那一个;也就是说保持转矩是在静止状态下保持步进电机锁紧不失步时可对其施加的最大转矩。 如何实测指标。 1.在额定励磁方式和额定电流或电压下,锁紧步进电机。 2.对电机轴施加扭矩,步进电机就有角位移(但并未旋转失步),实测扭矩和角位移的关系。 3.实测出未失步情况下扭矩可达到的最大值,叫做步进电机的最大静转矩。 4.步进电机走一步后停下,再重复测最大静转矩,如此重复测出若干个最大静转矩值。 5.这些个最大静转矩值当中最小的那一个值就是步进电机的保持转矩。

楼主:
谢谢 两位大哥的帮忙!要是有好的步进电机和驱动器卖,尺寸要尽量小的,可以跟小弟联系啊!

网友A:
要多小?怎么联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