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控制箱如何保温?

楼主(2006-04-21):
因环境温度可达到-10--25度,箱内电器元件工作不可靠,箱内温度至少要达到-10度,有没有好办法?(如做保温或安加热器)
有没有朋友做过类似项目。

楼主:
能提供几种加热器、温控器及箱体保温方案吗?(箱体空间0.1立方米,防止加热烤坏线及器元件)谢谢!

网友A:
你在哪里啊?我没碰到过,我想加个类似于吹风机和温控表

网友B:
电柜加热器,有专门产品

网友C(2008-12-16):
我们是专业做接线控制箱的,可以提供一切解决方案,有需要请联系我,上海EASTONE,余先生,021-63780212,13651609716

网友D:
可以用恒温电热带,同时箱外可用硅酸铝纤维毡保温,如果再加一块控温表就更理想了

网友E:
箱外加保温材料,箱内装温控开关来控制加热管的温度

网友F(2009-03-10):
“温控开关来控制加热管”有没有具体的方案哦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