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扭矩控制精度?

楼主(2006-04-21):
伺服电机带减速机滚珠丝杠带工作台向前加压,工作在转矩控制方式,保持加载压力的稳定,由于伺服转矩控制方式精度本身不高,再加上减速机和滚珠丝杠的影响,很难保证精度,现在考虑加压力传感器,反馈值送入上位控制器,在上位控制器作闭环控制,修正伺服控制器转矩控制的给定值,来保证压力的控制精度,精度控制0.5%。不知我的方案是否可行?
    另外,我的压力给定值最大值和最小值差十倍,这样伺服输出扭矩变化会比较大,不知伺服电机在这样宽的范围内能否保持扭矩输出的稳定?
    请刘版主和各位帮忙给指点一下?

网友A:
扭矩的控制精度,这个,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数据,也没有这样的经验。

网友B:
完全可以!!呵呵

可以稳定的!!伺服的电流环本身精度就不错!没问题的!但是输出力矩最好不要小于2%,估计那时候电流采样的0点就不怎么准了!

楼主:
“输出力矩最好不要小于2%”,是指伺服输出最大力矩的2%吗?
  谢谢!

网友B:
下面引用由伺服新手在 2006-4-24 9:19:00 发表的内容:
  “输出力矩最好不要小于2%”,是指伺服输出最大力矩的2%吗?
  谢谢!
--------------------------------------------------------------------------------------------

对啊!!伺服的电流精度一般是10-12bit的(个别的8bit/16bit的) 也就是说力矩是12bit的

网友C:
这样的话,输出转矩变化,速度也会随之变化,可行否?
关注ing

楼主:
谢谢各位的关注!
好像采用力矩控制方式的比较少

网友C:
刘斑竹,还有我的问题呢?

 Jena: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编辑  2006-5-17 13:34:00
    这样的话,输出转矩变化,速度也会随之变化,可行否?
关注ing

谢谢斑竹

网友D:
如果是单纯的转矩控制,建议用磁粉离合器,转矩控制范围很大,精度完全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A:
JENA:
没看明白您的问题。如果是针对最上面的问题,对应一个静压力的时候,转距与速度之间,就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了。

网友C:
醍醐灌顶,一个静压力,我就明白了,谢谢斑竹

网友E(2021-03-19):
嗨,你好,你的这个问题最后怎么样了。我最近一个项目也是相似,用伺服电缸伸出对一个物体施加压力,最终状态是电缸和物体都静止,之间的压力达到我要的那个压力。这样用转矩控制可以实现吗,有见网上说转矩控制电机没转就是堵转会报警,你是怎么处理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