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分料机构的设计

楼主(2006-04-21):
  我现在设计的东西要改造,我对机械方面不太了解。希望大家指教。设备是一个检测设备,检测完产品后,利用气缸把产品顶出,从一个滑道滑出操作台。现在要求设备能自动对合格件与不合格件进行分类。由于设备大体构造很难再改动,再增加一个推动气缸和滑道已经不太可能,只能在原有结构上想办法。
  我有一个想法,就是在原来滑道的下面掏个洞,在洞上面加个活板,利用电磁铁控制活板。当产品为不合格是就让电磁铁吸起活板,让不合格产品从洞中漏掉。合格产品还是在原来模式下用推动气缸直接从滑道上推出。
   大家多提建议啊!

网友A:
为何不用气缸。可不可以做成合页式的。当然最好把设备使用条件说的再清楚点。

网友B:
可以啊,,做个实验,,,搞机械设计,就是要做实验..

楼主:
 松花江污染:
      怎样做成合页式的?合页式的怎么做,有什么优点???

网友A:
把滑道分成两部分,靠挡板往左摆动挡住左边部分让产品靠重力往右滑动假设是合格品部分。反之往右摆动挡住右边部分让产品靠重力往左滑动假设是不合格品部分。当然气缸放在滑道的下面滑道钻孔通过轴连接挡板实现摆动。不知道可否满足能力要求

楼主:
松花江污染:
    挡板的摆动是怎样控制的,你说的  气缸放在滑道的下面滑道钻孔通过轴连接挡板实现摆动   我不太明白

网友B:
诶,,用最基本的铰链机构,和连杆机构就可以了.....简单的很,,,,,

楼主:
不是学机械的,不太懂。

网友C(2006-06-19):
用一个换道拨叉就好了

楼主:
我现在想用电磁铁来实现这个功能,大家看我这样设计可行吗?以前没用到过电磁铁,不知道电磁铁这样用行不行。

楼主:
则那回事??图怎么发不上去?

楼主:
好了  终于发上去了 呵呵  大家看一看这样设计可行吗?

网友C:
示意我觉的可以,只是机构要可靠。电磁铁实现这样的动作也行。不过还有考虑生产能力与动作的协调性。

楼主:
只要电磁铁能实现这样的功能,其他的就好说了。动作逻辑倒是不很复杂。

网友D:
产品好坏的原则是什么,你不告诉大家,怎么帮你参谋?

网友E:
用电磁铁不行,因为时间长了活板会被磁化的

楼主:
那怎么设计才好   产品的好坏没什么关系  重点是设计一个机构在有电信号时能动作实现对产品分类的功能

网友F:
想问个问题:你如何检测是否合格?

楼主:
刘心化:
    前面有检测结构,很复杂,一两句话不能解释清楚,而且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没有影响,所以就不提了!

网友G(2006-12-05):
看了你的图 我认为不太可靠.控制上,这种设计很好,但使用寿命上不会太久.质量上也不会有好大的.

网友H:
我建议你用气动元件,电磁的时间长了不行,有磁化现象.

网友I:
议你用气动元件,

网友J:
你应该把设备上生产的产品注明,并且把新增剔出机构的要求和原机构不能改变的详细要求列出,然后根据这些特点,才能选择合适的机构。

苏州巨辉精密机械有限公司/www.szjuhui.cn

网友K:
和制药机中的泡罩机不合格品剔除完全一样的机构,气动控制小活门就可以了

网友L:
建议楼主能否改下电控,增加个气缸动作,利用重力来落不合格品,不知楼主是否在深圳?

网友M(2007-01-04):
原理上可行,并且简单实用。但在选电磁铁是要选用好一点的,考虑到挡板有可能变形,最好在挡板上加一个可以稍微活动的活块,以利于电磁铁能可靠吸合,并可降低噪音。

网友N:
用气缸,在电气上加一点,NG品时电磁阀动作控制气缸,气缸带动活板。OK品不作动。

网友O:
你这个机构最后是靠物体的重力在轨道上滑下来吗 ?如果党板不能完整归位的话,被检测完的好产品能不能卡住?

网友P(2007-03-31):
穷人1的方法可以。在程式上需作移位处理。轨道设计成开合式,一个气缸就可以了。

网友Q:
用一个汽缸

网友R:
在传送尾端加检测治品流过的传感和一汽缸,检测是OK的让他正常流走,是NG的汽缸给一动作推出,治品流过之间距在100mm,汽缸完全可以反应过来.小日本是这样做的,我们开发的检测设备也是这样做的.只是编程相对麻烦一点.
当然还要看你的机构好不好这样做.
麻烦
把你机构再说清楚点

或发张图片上来.我们是专业自动化设备厂商,有机会多交流

网友S:
allure:的用法在检测设备上用得很普遍,特别是国外的设备上。

网友T(2007-05-18):
在工作台底下加一个汽缸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U:
加一汽缸

网友V:
你可以用一个电磁阀和一个小汽缸来代替电磁铁,因为电磁铁用时间长了不大可靠

网友W(2007-06-20):
请问楼主,你是作什么产品啊!是作水封吗?如果是作水封的话,那你在划轨上改造的话会不会造成产品下滑问题啊!而且机械构造长时间使用是否可靠,会不会给保养维修造成麻烦啊?是否好调试啊?我看了你的示意图,也想了一个方案不知可不可行!有机要修!等下再来!

网友X(2007-09-14):
我覺得你圖中的活板向下翻要好,

网友Y(2007-10-31):
侧面加合页挡板 气缸顶挡板

网友Z:
用一个摆动气缸,在检测结果出来后,按照一定的逻辑,由摆动气缸带动挡板左右摆动,挡板把良品/不良品分别引导向左/右两侧,而右侧开个口,能让不良品漏下。这样避免上图中电磁铁长期使用带来磁化效应导致筛选错误,同时也避免活板上下翻动形成的噪音。

网友AA:
有摆动汽缸吗?
这个很先进,我孤陋寡闻还没有接触到.
那么在下面装个小马达也可以起到摆动的效果

网友AB:
我觉得把上下活板改成Y形出口,用旋转气缸控制活板。检测合格的产品在检测机里面应该有合格信号,只要把这个信号并接给控制旋转气缸的电磁阀,让旋转气缸作相应动作就能达到目的。

网友AC:
你前面既然都有汽缸了,就用气动的吧,并且活页转动次数多了,效果不一定好

网友AD(2007-12-03):
可以在地下在装一个气缸,顶那个滑道,合格的底下那个气缸不顶,不合格的气缸顶一下,把那个不合格的顶到另外一个里,顺便说一下,也可以利用光电开关阿!

网友AE:
你检测的产品如果重量很小的话,可以在你的轨道上接电路控制一个压缩空气气嘴,当不合格品到气嘴的正前方的时候,电路接通,气嘴接通压缩空气,就将你的不合格品吹走了!
不知道可行不?

网友AF(2008-01-03):
这种方式太常用了 只是设计理念不是很好啊
我们让合格的通过 不合格的让汽缸推掉不是很好
那有那么麻烦 这种机构我做过好多
检测装置 可用光纤来完成啊

网友AG:
根据不合格产品的种类可以设计不同的方案,楼主先说明这点。

网友AH(2009-02-12):
用摆动气缸最好,用电磁不好的,产品会因此而充磁吗????

网友AI(2009-08-31):
你这个机构很简单啊.不可能这样的结构你还想不到方法吧!

网友AJ:
大家都想着怎么把滑板掀起来使产品漏下,为何不试着想想让滑板顺着滑道运行而使产品漏下呢?

毕竟,即使是摆动汽缸,其稳定性也不好调控。且摆动汽缸一般要成对使用噢!

网友AB(2010-05-23):
类似的这个结构我做过,用旋转气缸就解决问题了,不知你的检测设备是否有传感器,如果没有还要加个合格与不合格的检测传感器,给个信号,电磁阀动作,气缸作相应的位置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