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大功率运行报故障

楼主(2006-04-21):
一台ABB ACS800运行时间长报2340故障(电机电缆或电机短路),冬天时间要长些,有时能用几个时,热天就短,有时用十几分钟就报,空载用正常,测量输出电压三相平蘅。
请教怎么查找处理??谢谢!

楼主:
急呀
请大家帮助分析一下呀
是250KW 供水用的。。

网友A:
空载用正常,测量输出电压三相平衡,实际还是不平衡,带载后启动马上跳短路故障,ABB的保护很好,量不到哪路不正常。ACS600机器,有驱动板上稳压管轻微漏电引起相似故障。供参考。

网友B:
建议先测下电缆和电机的绝缘,注意要用1KV的表,可能是绝缘有损伤。
如果没有任何外部的问题,可能是变频器内积尘过多,引起变频器本身的绝缘下降而保护动作。该怎么做,不用说了吧。这种原因的可能性最大了。
另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变频器内的某个互感器有问题,我相信这种可能性不大。

网友C:
我们以前也遇过,报2340,建议你先查一下电机和线路的绝缘,如果没问题可能是IGBT和触发板有问题,先看一下机器序列号是不是在保修期内,如是就通知分销商和维修服务站,你在那里,我们是ABB维修服务站的咨询电话02154560385

网友D:
叫服务站提供服务,或叫ABB帮助查找。

网友E:
变频器输出到电机之间有问题 绝缘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