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 问题

楼主(2006-04-21):
在INTOUCH画面上使用 访问名:ITEM==1 作为条件,而标签名 访问名:ITEM 在INTOUCH数据库中并没有定义,(连接的是Modicon PLC),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A:
计算机说没定义肯定不会错,就定义一个好了.
如果连接的是PLC,还要检查相应的访问名定义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