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RA70的F040故障

楼主(2006-04-21):
我厂有一台6RA70装置,报个故障还没有复位就停电了,来电后出现F040故障,说故障没有复位,现在F040这个故障复不了位,按上P,想恢复工厂设置重新设置就死机,请问现在应如何解决?

网友A(2008-03-16):
返厂修理吧

网友B:
更换主板

网友C:
上电报F040是上一次出现故障的时候,在没有复位的情况下,断电过后在重新上电就会出现F040,现在你复不了位死机,是你的CUD1板损坏了。

网友D(2009-02-18):
你好!看来你对6RA70调速器很在行,我很想认识结交你这样的朋友,想你多多学习。

网友D:
2009年2月18日中午,我月遇到西门子6RA70直流调速器报F040,怎么都无法消除故障,设P051=21也不管用,还好还在保修期内。让西门子北京总部来人修。

网友D:
希望向懂得西门子调速器6RA70同行多多学习,有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探讨,联系电话13891488945

陕西红旗巨龙建材公司

网友E:
F040是外部重故障吧(我手头没说明书),查一下信号联接就能找到原因。

网友F:
首先是你最开始原始故障是什么?这个至关重要!因为很可能是有一个故障报警一直存在,所以F040不能复位。可以通过查看494和497参数调阅。也可以用DriveMon重新安装下程序(前提是没有硬件故障前提下)。需要技术支持可以电话13564387072王道双。或者QQ:79074219,4008204288@163.COM

网友G(2010-05-11):
我这也有台设备出现F040报警!从494和497中查看就只有这一个报警,请问这要怎么消除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