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门禁如何改手动

楼主(2006-04-21):
我司一遥控门遥控器丢失,领导让改手动,驱动电机为AC220V.各位老师有何高招?

网友A:
取消遥控部分,直接在控制回路加上2个按钮,就可以了

网友B:
遥控门应该本身就带手动和遥控的

网友C:
用个倒顺开关算了,简单到顶。

楼主:
倒顺开关虽然简单,可那是大门口有碍观瞻.吴刚老师还有什么高招?
TO金牌电工:我司遥控门的确带手动[保安把报闸一松,然后用手推着走]哈哈
有没有既美观又隐蔽的做法?当然遥控器除外

网友B:
那就用三个按钮就行了,正反转,应该是单相电机,最基本的电路,
自动停好象是靠干簧管。

网友D:
把遥控拆了,加接触器按扭控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