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变频器
关于台达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06-04-21):
有一台达5.5KW变频器不小心将FWD-DCM加上了220V电压后无故障显示也不能运行.请教各位师傅怎样解决问题.谢谢!

网友A:
主板坏掉了

网友B:
试一下反转

网友C:
用面板启动看看,要是能行就是后面的启动电路被烧坏了,也有可能CPU被电流冲击坏了

网友D:
应该是某个器件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