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求助:如何将涡轮流量计的脉冲信号接入DCS

楼主(2006-04-21):
没有使用过涡轮流量计。现在要使用。请问如何将涡轮流量计的脉冲信号接入DCS。如何进行信号处理。先谢谢各位!

网友A:
你的涡轮流量计没有配套智能流量仪表么?一般只要配套了流量仪,而且选配的流量仪带模拟量输出或者串口输出就行了,那样在DCS接口机柜里只要配置相应的AI板卡或者多串口卡就采集流量数据了,剩下的处理是仪表和上位的事情。

网友B:
涡轮流量计的脉冲信号需接入频率转换器输出4-20mA信号进DCS系统。
我公司有AI-708HAI2X型可用,将涡轮流量计的量程与对应频率输入就输出4-20mA信号了,同时还累积流量值。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
http://www.yudian.com/

网友C:
用涡轮流量变送器不就OK了,输出是4~20mA信号

网友D:
应该选带计数器的板卡,‘脉冲信号接入’。

网友E:
使用脉冲输入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