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MRON PLC报警

楼主(2006-04-21):
请教:我使用的是OMRON  SYSMAC C20  TYPE:C20-CPU74E
 机床工作时plc上的ALARM ERROR报警灯不停的闪,已有好长一段时间了,但机床工作正常.
请教各位这是什么原因,是PLC电池没电了吗?还是别的原因.

网友A:
电池没电了,换一块就OK了

网友B(2006-05-21):
不一定是电池

网友C:
先换电池看看吧。

网友D:
报警信号为电池狩命快到了,提示更换电池。

网友E:
插上编程器看一下,会有报警故障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