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CGS与N个PLC联接

楼主(2006-04-21):
想用一个MCGS界面控制6台LG公司的K120S-PLC,界面也做出来了(可能做的不对),联机进行控制时,在界面上全部显示6台PLC被控制,我想做到能够进行单独控制其中某一台或其中的几台,请各位达人指点!先谢为敬!

网友A:
你是采用什么PLC呢,PLC的地址你是否都设置的是一样的呢?

楼主:
我用的上LG公司的PLC(K200S和K120S)

楼主:
是用一个LG公司的K200S的PLC控制6台LG公司的K120S的PLC,现场控制总线为porfibus-DP.怎么用MCGS来联好年?

网友B(2006-08-29):
我也想知道,到底有哪位大侠知道,请赐教

网友A:
只要把地址区分开来就可以,另外需要考虑串口的驱动能力。

网友B:
还是不明白,本人是刚刚接触,地址怎么区分啊?感觉很难,能不能再说清楚一点

网友A:
PLC都有不同的地址阿,从编程软件中都可以设置的